[求助] CIFB结构的Sigma-Delta调制器比例系数的疑惑

楼主(2014-04-30):
各位大神,我想问一下,像如下图这种简单的单环二阶CIFB结构中,系数a1和a2一定要相等吗?我看很多文章都是相等的,用matlab计算系数计算出来也是相等的,这个有什么原因吗?问题可能小白,望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

网友:
关键整个modulator的增益了,a1=a2的情况下整个modulator的增益为1,一般情况下二者是相等的。

网友:
也没想通 求大神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说下么 谢谢

网友:
主要是看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大小吧,要是接近那就相等吧

楼主:
自己再顶顶,期待大神们的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關於這個問題: 世界上是沒有法律規定 a1=a2的  幾乎所有的paper都是鬼扯的
所以我們用思考來解決這問題

                      1. 在低頻時積分器的gain=無窮大
                      2. 第一級積分器的低頻gain為無窮大 而輸出為有限值 所以輸入差值為零
                      3. 由以上推論 在低頻時 X*a1 = Y * a2
                      4. 你可以經由調整a1 其實就是改變SDM整體的gain
                      5. 解完了

   就如同個人的簽名檔所言: Think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reading.

网友(2014-09-26):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回复是正解!
    若a1与a2的值不相等,那么ADC的增益将不为0dB,而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使ADC的增益为0dB,即是a1=a2.

网友(2015-07-01):
回复 网友B:

   证明是对的,但是说法夸张了,不是鬼扯,老外认为这太简单了,不需赘述;国内是没搞清楚,人云亦云。

网友(2016-02-19):
回复 网友B:
知道a1 a2这些系数算出来咋样用scaleABCD、mapABCD函数优化吗

网友(2024-01-11):
请问matlab计算系数是怎么操作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