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面对多环路的stability,大家有好的分析方法吗

楼主(2014-04-30):
如题!

网友:
先解决小的,在解决外面大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下自己
或者有没有比较好的参考书可以看看

网友:
每个环路都稳定是系统稳定的充分条件。自动控制原理里有讲相关问题。

楼主:
都惊动版主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适用于多个环路同时工作和分别工作的情况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同时工作不叫多环路了。 分析某1个环路时其他环路闭合工作。

网友C(2021-04-1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麻烦问一下多环路是怎么分析,全部接上,分开分析内部小环的iprobe么?

网友:
Yes, Great. That's should be OK.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麻烦问一下多环路是怎么分析,全部接上,分开分析内部小环的iprobe么?

是的,每个都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每个都看看

意思分析内部时候,外部大反馈还是接着?
一个一个检查probe的stb,发现第一级/第二级都不是低通那种,不能分析PM
只有整体反馈为低通,可以看0db的PM

还是内环的的PM各自断开独立仿真?

网友(2021-05-11):
引用 网友C:
意思分析内部时候,外部大反馈还是接着?
一个一个检查probe的stb,发现第一级/第二级都不是低通那种,不 ...

这。。。还是仿瞬态靠谱。每个环路稳定是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意思分析内部时候,外部大反馈还是接着?
一个一个检查probe的stb,发现第一级/第二级都不是低通那种,不 ...

从你仿真结果来看应该是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仿真结果来看应该是稳定的

请问一下这个环路反馈中电阻和电容对运放的共模有啥影响,用作带通,中心频率1.9G定(Z2 C定),增加Q,稍微增加Z1(19K到20k),CMFB就没功能,反馈点电压理论为45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