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 输入管在亚阈值区

楼主(2014-04-30):
比较器的结构和allen书上的那个迟滞比较器类似,但没有作迟滞使用。输入差分对管是N管,宽长比是300,尾电流约为140几uA,两个管子都工作在亚阈值区,把管子宽长比减小或者把尾电流提高可以让一个管子进入饱和区,另一个还是在亚阈值区,这样的电路会有问题吗,另外一条支路的电流是130几uA,另一条是5点几uA,两条支路的电流比多大合适,是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2021-07-27):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