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作主端口通过PCIE访问FPGA效率很低?

楼主(2014-04-30):
今天听同事说PC机和FPGA之间通过PCIE访问时,如果PC机作为主端口,访问的效率会低大令人发指。而FPGA作为主端口主动访问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想问一下为什么PC机通过PCIE访问FPGA的效率会很低呢,PC机在主动访问PCIE的过程中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前面用PowerPC通过PCIE访问FPGA的时候,就是PowerPC作的主端口,访问效率还是蛮高的,PowePc的开销只有DMA的管理以及中断开销。

楼主:
自己占沙发,求指点..

楼主:
坐等回复啊...

楼主:
没有人用PC做主端口访问过FPGA的PCIE吗?这种应该很常用啊

网友:
如果pcie设备没有实现dma,pc机只能用内存或端口读写来与pcie卡交换数据,那当然很慢。
pcie卡实现dma后,由pc提供内存地址,pcie卡用DMA来读写内存。操作完成后pcie卡中断cpu,cpu准备下一次IO......。这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PC机不能通过DMA的方式访问PCIE设备??那显卡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PC机做主端口?那么FPGA就做被读端口,那FPGA你确定可以一次能做多个字的读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必须确定啊

网友:
现在的FPGA不都用的是pc机的PCI-E借口么?好像速度不慢啊?

网友:
从一个x86驱动开发人员角度上看,要主动读写pci设备,只能用mov类、out、in这样的指令。要想快,就用我在5楼所说的dma。我所知道的就是这样的。
至于显卡我知道的不多。就不说了。

网友:
补充一下。
Intel有一篇文章描述了怎么实现64个字节的pcie突发传输。google 一下 pcie burst mfence。

网友:
实现效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