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dence导出网表文件后,用Hspice仿真不出波形

楼主(2014-04-30):
* # FILE NAME: /HOME/DIANKE/SIMULATION/YC/HSPICES/SCHEMATIC/NETLIST/
* YC.C.RAW
* NETLIST OUTPUT FOR HSPICES.
* GENERATED ON APR 29 07:17:09 2014

* GLOBAL NET DEFINITIONS
.GLOBAL VDD!
* FILE NAME: ZYC01_YC_SCHEMATIC.S.
* SUBCIRCUIT FOR CELL: YC.
* GENERATED FOR: HSPICES.
* GENERATED ON APR 29 07:17:09 2014.
.lib'E:\STOP\Hspice\lib\mm018.l' tt     **我加的库文件
V1 NET046 0  PULSE 0.0 1.8 1E-9 1E-12 1E-12 1E-9 2E-9
V2 NET066 0  PULSE 0.0 1.8 1E-9 1E-12 1E-12 1E-9 2E-9
V0 VDD! 0  1.8
M10 NET120 VOUT VDD! VDD!  PCH  L=180E-9 W=2E-6 AD=960E-15 AS=960E-15
+PD=4.96E-6 PS=4.96E-6 NRD=135E-3 NRS=135E-3 M=1.0
M9 VOUT NET120 VDD! VDD!  PCH  L=180E-9 W=2E-6 AD=960E-15 AS=960E-15
+PD=4.96E-6 PS=4.96E-6 NRD=135E-3 NRS=135E-3 M=1.0
M8 NET120 VOUT 0 0  NCH  L=180E-9 W=2E-6 AD=960E-15 AS=960E-15 PD=4.96E-6
+PS=4.96E-6 NRD=135E-3 NRS=135E-3 M=1.0
M7 VOUT NET066 NET134 0  NCH  L=180E-9 W=2E-6 AD=960E-15 AS=960E-15 PD=4.96E-6
+PS=4.96E-6 NRD=135E-3 NRS=135E-3 M=1.0
M6 NET134 0 0 0  NCH  L=180E-9 W=2E-6 AD=960E-15 AS=960E-15 PD=4.96E-6
+PS=4.96E-6 NRD=135E-3 NRS=135E-3 M=1.0
M5 VOUT 0 NET142 0  NCH  L=180E-9 W=2E-6 AD=960E-15 AS=960E-15 PD=4.96E-6
+PS=4.96E-6 NRD=135E-3 NRS=135E-3 M=1.0
M4 NET142 0 0 0  NCH  L=180E-9 W=2E-6 AD=960E-15 AS=960E-15 PD=4.96E-6
+PS=4.96E-6 NRD=135E-3 NRS=135E-3 M=1.0
M3 VOUT NET066 NET150 0  NCH  L=180E-9 W=2E-6 AD=960E-15 AS=960E-15 PD=4.96E-6
+PS=4.96E-6 NRD=135E-3 NRS=135E-3 M=1.0
M2 NET150 NET046 0 0  NCH  L=180E-9 W=2E-6 AD=960E-15 AS=960E-15 PD=4.96E-6
+PS=4.96E-6 NRD=135E-3 NRS=135E-3 M=1.0
M1 VOUT 0 NET158 0  NCH  L=180E-9 W=2E-6 AD=960E-15 AS=960E-15 PD=4.96E-6
+PS=4.96E-6 NRD=135E-3 NRS=135E-3 M=1.0
M11 NET158 NET046 VDD! 0  NCH  L=180E-9 W=2E-6 AD=960E-15 AS=960E-15
+PD=4.96E-6 PS=4.96E-6 NRD=135E-3 NRS=135E-3 M=1.0

* INCLUDE FILES

* END OF NETLIST
.TEMP    25.0000
.OP
.save
.OPTION  INGOLD=2 ARTIST=2 PSF=2
+        PROBE=0
.END

然后下面是我用HSpice仿真后产生的报错文件,因此不能出波形!求大神指点。。。
****** HSPICE -- F-2011.09-SP1 32-BIT (Nov 18 2011) winnt ******
  Copyright (C) 2011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Unpublished-rights reserved under US copyright laws.
  This program is protected by law and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from Synopsys.
  Use of this program is your acceptance to be bound by the
  license agreement. HSPICE is the trademark of Synopsys, Inc.
  Input File: e:\stop\hspice\yycc.sp
  Command line options: -i e:\stop\hspice\yycc.sp -o e:\stop\hspice\yycc.lis
  lic:
  lic: FLEXlm: v10.8
  lic: USER:   hp                   HOSTNAME: hp-HP
  lic: HOSTID: "20107a6dfba7 b4b52f2e7402 20107a6dfba7" PID:      292
  lic: Using FLEXlm license file:
  lic: 27000@hp-HP
  lic: Checkout 1 hspice
  lic: License/Maintenance for hspice will expire on 31-dec-2019/2019.12
  lic: NODE LOCKED license on hostid "20107a6dfba7 b4b52f2e7402 20107a6dfba7"
  lic:
Init: read install configuration file: D:\ruanjian\Hspice\meta.cfg

**warning** PSF format only supported on Sun/sparc, Linux or AIX platform

**warning** multiple output options specified, using artist

  **info** (e:\stop\hspice\yycc.sp:13) DC voltage reset to initial transient source value              in source        0:v1                  new dc=  0.0000D+00
***************************************************************************
***        model parameters  model name:   0:pch.6    model type:pmos   ***
***************************************************************************

   *** general parameters ***
    deriv=   0.

   ***  level 49  model parameters  ***

       hspver=    2006.03               level=         49
      version=        3.1            paramchk=          0
       apwarn=          1                lite=          0
       vgslim=          0             binUnit=          2
       capMod=          0               xpart=          1
       mobMod=          1              nqsMod=          0
       stiMod=          0                 elm=          5
     sfvtflag=          0                 tox=  4.08e-009 meter
           xj=   1.7e-007 meter       binflag=          0
         lmin=   1.8e-007 meter          lmax=     5e-007 meter
         wmin=   1.3e-006 meter          wmax=  1.01e-005 meter
         lref=          0 meter          wref=          0 meter
         lint=   1.5e-008 meter          wint=   1.5e-008 meter
        lmult=          1               wmult=          1
           ll=          0                 lln=          1
           lw=          0                 lwn=          1
          lwl=          0                  wl=          0
          wln=          1                  ww=          0
          wwn=          1                 wwl=          0
          dwg=          0 m/V             dwb=          0 m/V^1/2
           xl=    -2e-008                  xw=          0
           a0=    1.27343                 ags=       0.02 V^-1
           b0=          0 meter            b1=          0 meter
         keta=  0.0150006 V^-1           voff=  -0.130818 V
        ngate=          0 cm^-3           vbx=          0 V
          vbm=         -3 V                xt=  1.55e-007 meter
         vth0=  -0.449372 V               nch=   3.9e+017 cm^-3
         nsub=     6e+016 cm^-3           nlx=          0 meter
       gamma1=          0 V^-1/2       gamma2=          0 V^-1/2
           k1=   0.517892 V^1/2            k2=  0.0428098
           k3=          0                 k3b=          0 V^-1
           w0=          0 meter          dvt0=          0
         dvt1=          0                dvt2=          0 V^-1
        dvt0w=          0 meter^-1      dvt1w=          0 meter^-1
        dvt2w=          0 V^-1           dsub=          0
         eta0=-0.00046875                etab= 0.00113675 V^-1
           u0=  0.0098319 m^2/V/sec         ua=9.4993e-010 m/V
           ub=4.95858e-019 (m/V)^2          uc=-1.5879e-010 V^-1
         vsat=     130813 m/sec            a1=          0 v^-1
           a2=        0.4               delta=       0.01 V
         rdsw=        530 ohm-um         prwg=          0 V^-1
         prwb=          0 V^-1/2           wr=          1
         pclm=    0.91154             pdiblc1=     1e-006
      pdiblc2= 0.00796875             pdiblcb=       0.01 V^-1
       pscbe1=   3.5e+008 V/m          pscbe2=     5e-007 V/m
        drout=          0                pvag=          0
      nfactor=          1                cdsc=          0 f/m^2
        cdscb=          0 f/V/m^2       cdscd=          0 f/V/m^2
          cit=-6.28086e-005 f/m^2        alpha0=8.93496e-007 m/V
        beta0=    22.6783 V               dlc=     2e-009 meter
          dwc=   1.5e-008 meter           clc=     1e-007 meter
          cle=        0.6                cgso=  3.28e-010 f/m
         cgdo=  3.28e-010 f/m            cgbo=2.53907e-010 f/m
         cgsl=          0 f/m            cgdl=          0 f/m
       ckappa=        0.6                  cf=          0 f/m
      vfbflag=          1               vfbcv=           Vfb
         tnom=     298.15 K               kt1=   -0.23689 V
         kt1l=          0                 kt2=   -0.02568
          ute=  -0.721369                 ua1= 1.224e-009 m/V
          ub1=-1.35253e-018 (m/V)^2         uc1=7.19149e-011 m/V^2
           at=      10000 m/s             prt=          0
          using Hspice noise model           nlev=          3
           af=      1.252                  kf= 9.267e-024
       gdsnoi=-1.23457e-029
          using Berkeley diodes          using ACM
          acm=        12                 hdif=    2e-007 meter
         ldif=    9e-008 meter             js= 4.92e-006 amp/m^2
          jsw=    9e-010 amp/m            xti=         3
           nj=         1                   cj=  0.001121 f/m^2
           mj=    0.4476                   pb=  0.895226 V
         cjsw=2.481e-010 f/m             mjsw=  0.368362
          php (not used)                  pbsw=  0.895226 V
       cjgate (not used)                 cjswg=4.221e-010 f/m
        mjswg=  0.368362                pbswg=  0.895226 V
          la0=3.36969e-009               lketa=-5.83136e-010
        lvoff=1.55427e-010               lvth0=-8.06576e-009
          lk1=1.88712e-008                 lk2=-6.75856e-009
        leta0=2.55938e-010               letab=-5.56539e-010
          lu0=-1.29165e-010                 lua=-1.785e-016
          lub=1.37311e-025                 luc=1.95859e-017
        lvsat=-0.000365624               lpclm=3.9807e-008
     lpdiblc2=9.14062e-010                lcit=1.18189e-010
         lkt1=-2.46349e-009                lkt2=-7.62232e-011
         lute=5.38701e-010                lub1=2.54921e-026
         luc1=-7.86928e-018                 wa0=-5.00174e-007
        wketa=8.66115e-009               wvoff=5.51816e-009
        wvth0=1.06796e-008                 wk1=1.44513e-007
          wk2=-5.28371e-008               wetab=-5.90396e-010
          wu0=-2.92769e-009                 wua=-7.67988e-016
          wub=4.3796e-025                 wuc=2.92279e-017
        wpclm=-1.31009e-008                wcit=2.21978e-010
         wkt1=2.01412e-008                wkt2=8.08905e-009
         wute=1.23065e-007                wub1=-2.57544e-025
         wuc1=-4.96378e-017                 pa0=1.27884e-013
        pketa=-2.4688e-015               pvoff=-1.90571e-015
        pvth0=-1.7426e-015                 pk1=-2.05709e-014
          pk2=8.79696e-015               petab=2.65679e-016
          pu0=3.01257e-016                 pua=1.84541e-022
          pub=-1.52856e-031                 puc=-1.08196e-023
        ppclm=5.8954e-015                pcit=-8.55422e-017
         pkt1=-2.00901e-015                pkt2=-1.55865e-015
         pute=1.05946e-014                pub1=3.33784e-032
         puc1=1.01945e-023
***************************************************************************
***        model parameters  model name:   0:nch.6    model type:nmos   ***
***************************************************************************

   *** general parameters ***
    deriv=   0.

   ***  level 49  model parameters  ***

       hspver=    2006.03               level=         49
      version=        3.1            paramchk=          0
       apwarn=          1                lite=          0
       vgslim=          0             binUnit=          2
       capMod=          0               xpart=          1
       mobMod=          1              nqsMod=          0
       stiMod=          0                 elm=          5
     sfvtflag=          0                 tox=  4.08e-009 meter
           xj=   1.6e-007 meter       binflag=          0
         lmin=   1.8e-007 meter          lmax=     5e-007 meter
         wmin=   1.3e-006 meter          wmax=  1.01e-005 meter
         lref=          0 meter          wref=          0 meter
         lint=     1e-008 meter          wint=     1e-008 meter
        lmult=          1               wmult=          1
           ll=          0                 lln=          1
           lw=          0                 lwn=          1
          lwl=          0                  wl=          0
          wln=          1                  ww=          0
          wwn=          1                 wwl=          0
          dwg=          0 m/V             dwb=          0 m/V^1/2
           xl=    -2e-008                  xw=          0
           a0=   0.526276                 ags= -0.0283636 V^-1
           b0=          0 meter            b1=          0 meter
         keta= -0.0442869 V^-1           voff=  -0.124674 V
        ngate=          0 cm^-3           vbx=          0 V
          vbm=         -3 V                xt=  1.55e-007 meter
         vth0=   0.475125 V               nch=   3.9e+017 cm^-3
         nsub=     6e+016 cm^-3           nlx=          0 meter
       gamma1=          0 V^-1/2       gamma2=          0 V^-1/2
           k1=   0.399824 V^1/2            k2=  0.0635217
           k3=          0                 k3b=          0 V^-1
           w0=          0 meter          dvt0=          0
         dvt1=          0                dvt2=          0 V^-1
        dvt0w=          0 meter^-1      dvt1w=          0 meter^-1
        dvt2w=          0 V^-1           dsub=          0
         eta0=-0.00029375                etab=  0.0013875 V^-1
           u0=  0.0438766 m^2/V/sec         ua=-9.05763e-010 m/V
           ub=2.76049e-018 (m/V)^2          uc=1.23425e-010 V^-1
         vsat=    84292.1 m/sec            a1=          0 v^-1
           a2=       0.99               delta=       0.01 V
         rdsw=        170 ohm-um         prwg=          0 V^-1
         prwb=          0 V^-1/2           wr=          1
         pclm=    1.10256             pdiblc1=     1e-006
      pdiblc2=-0.00614659             pdiblcb=       0.01 V^-1
       pscbe1=     4e+008 V/m          pscbe2=     1e-006 V/m
        drout=          0                pvag=          0
      nfactor=          1                cdsc=          0 f/m^2
        cdscb=          0 f/V/m^2       cdscd=          0 f/V/m^2
          cit=0.000275662 f/m^2        alpha0=6.27411e-008 m/V
        beta0=    11.5926 V               dlc=     3e-009 meter
          dwc=     1e-008 meter           clc=     1e-007 meter
          cle=        0.6                cgso= 3.665e-010 f/m
         cgdo= 3.665e-010 f/m            cgbo=1.69271e-010 f/m
         cgsl=          0 f/m            cgdl=          0 f/m
       ckappa=        0.6                  cf=          0 f/m
      vfbflag=          1               vfbcv=           Vfb
         tnom=     298.15 K               kt1=  -0.226892 V
         kt1l=          0                 kt2= -0.0293724
          ute=   -2.17242                 ua1=1.21741e-009 m/V
          ub1=-3.85222e-018 (m/V)^2         uc1=-1.56881e-010 m/V^2
           at=      20000 m/s             prt=          0
          using Hspice noise model           nlev=          3
           af=     0.8256                  kf= 9.326e-025
       gdsnoi=-1.23457e-029
          using Berkeley diodes          using ACM
          acm=        12                 hdif=    2e-007 meter
         ldif=    9e-008 meter             js= 8.38e-006 amp/m^2
          jsw=  1.6e-011 amp/m            xti=         3
           nj=         1                   cj=0.00100027 f/m^2
           mj=  0.359526                   pb=  0.688268 V
         cjsw=2.04055e-010 f/m             mjsw=  0.200388
          php (not used)                  pbsw=  0.688268 V
       cjgate (not used)                 cjswg=3.34055e-010 f/m
        mjswg=   0.43879                pbswg=  0.688268 V
          la0=8.27739e-008                lags=1.17091e-009
        lketa=3.24227e-009               lvoff=-1.46803e-009
        lvth0=5.30638e-009                 lk1=4.96441e-008
          lk2=-2.38841e-008               leta0=1.81125e-010
        letab=-6.8425e-010                 lu0=1.28343e-009
          lua=4.21589e-018                 lub=5.40077e-027
          luc=4.2404e-018               lvsat=-0.00020125
        lpclm=3.81329e-008            lpdiblc2=5.06052e-009
         lcit=1.03196e-010                lkt1=5.12772e-009
         lkt2=6.06917e-010                lute=8.3695e-008
         lua1=9.22096e-019                lub1=4.30649e-025
         luc1=3.28669e-017                 wa0=1.44725e-007
         wags=8.43055e-008               wketa=2.45876e-008
        wvoff=1.24533e-009               wvth0=1.06208e-009
          wk1=9.76597e-008                 wk2=-4.2038e-008
          wu0=-5.21111e-009                 wua=4.67504e-016
          wub=-1.02086e-024                 wuc=-6.63073e-017
        wvsat= 0.00146618               wpclm=5.11175e-008
     wpdiblc2=2.10763e-009                wcit=-3.76467e-011
         wkt1=-2.57688e-009                wkt2=-1.65007e-009
         wute=9.00127e-007                wua1=8.43059e-018
         wub1= 3.249e-024                wuc1=1.86898e-016
          pa0=-7.30659e-014                pags=-1.18028e-014
        pketa=-2.8368e-015               pvoff=-7.81931e-016
        pvth0=5.18083e-015                 pk1=-6.47274e-015
          pk2=5.41695e-015                 pu0=-3.15696e-016
          pua=-5.25846e-023                 pub=1.58429e-033
          puc=-1.06277e-024               ppclm=4.39302e-014
     ppdiblc2=-2.95069e-016                pcit=1.73175e-017
         pkt1=-2.08738e-015                pkt2=-3.93619e-017
         pute=-1.33636e-013                pua1=-1.18028e-024
         pub1=-4.81426e-031                puc1=-3.25428e-023

**info** set option symb=1 internally to help for convergence.
*****************************************************************
******  option summary
******
runlvl  = 3         bypass  = 2
1****** HSPICE -- F-2011.09-SP1 32-BIT (Nov 18 2011) winnt ******
******
* # file name: /home/dianke/simulation/yc/hspices/schematic/netlist/

  ******  operating point information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operating point status is all       simulation time is   0.000e+00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0:net046  = 0.000e+00 0:net066  = 0.000e+00 0:net120  = 1.876e-09
+0:net134  = 3.920e-02 0:net142  = 3.920e-02 0:net150  = 3.920e-02
+0:net158  = 8.999e-01 0:vdd!    = 1.800e+00 0:vout    = 1.800e+00

**** voltage sources

subckt
element  0:v1       0:v2       0:v0
  volts    0.000e+00  0.000e+00  1.800e+00
  current  0.000e+00  0.000e+00 -3.971e-11
  power    0.000e+00  0.000e+00  7.148e-11

     total voltage source power dissipation=  7.148e-11       watts

**** mosfets

subckt
element  0:m10      0:m9       0:m8       0:m7       0:m6       0:m5
model    0:pch.6    0:pch.6    0:nch.6    0:nch.6    0:nch.6    0:nch.6
region       Cutoff     Linear     Linear     Cutoff     Cutoff     Cutoff
  id      -3.516e-12 -2.989e-11  7.121e-12  5.496e-12  7.140e-12  5.496e-12
  ibs      8.987e-25  5.053e-24 -2.224e-26 -6.840e-17 -2.242e-26 -6.840e-17
  ibd      4.576e-15  6.387e-21 -6.358e-24 -5.112e-15 -6.840e-17 -5.112e-15
  vgs     -3.675e-08 -1.800e+00  1.800e+00 -3.920e-02  0.000e+00 -3.920e-02
  vds     -1.800e+00 -3.675e-08  1.876e-09  1.760e+00  3.920e-02  1.760e+00
  vbs      0.000e+00  0.000e+00  0.000e+00 -3.920e-02  0.000e+00 -3.920e-02
  vth     -5.047e-01 -5.128e-01  5.323e-01  5.380e-01  5.321e-01  5.380e-01
  vdsat   -4.115e-02 -7.167e-01  4.826e-01  4.033e-02  4.016e-02  4.033e-02
  vod      5.047e-01 -1.287e+00  1.267e+00 -5.772e-01 -5.321e-01 -5.772e-01
  beta     1.043e-03  8.249e-04  4.629e-03  6.279e-03  6.278e-03  6.279e-03
  gam eff  6.592e-01  6.592e-01  9.853e-01  9.898e-01  9.853e-01  9.898e-01
  gm       1.052e-10  1.296e-11  2.192e-12  1.589e-10  2.055e-10  1.589e-10
  gds      1.247e-12  8.145e-04  3.823e-03  2.241e-12  7.541e-11  2.241e-12
  gmb      3.883e-11  8.491e-12  1.400e-12  4.999e-11  6.993e-11  4.999e-11
  cdtot    2.352e-15  5.653e-15  5.370e-15  2.177e-15  2.914e-15  2.177e-15
  cgtot    2.145e-15  3.933e-15  4.058e-15  2.381e-15  2.381e-15  2.381e-15
  cstot    3.296e-15  5.835e-15  5.585e-15  2.914e-15  2.955e-15  2.914e-15
  cbtot    5.208e-15  6.244e-15  5.554e-15  4.569e-15  5.347e-15  4.569e-15
  cgs      6.462e-16  1.947e-15  2.016e-15  7.257e-16  7.257e-16  7.257e-16
  cgd      6.462e-16  1.947e-15  2.016e-15  7.257e-16  7.257e-16  7.257e-16

subckt
element  0:m4       0:m3       0:m2       0:m1       0:m11
model    0:nch.6    0:nch.6    0:nch.6    0:nch.6    0:nch.6
region       Cutoff     Cutoff     Cutoff     Cutoff     Cutoff
  id       7.140e-12  5.496e-12  7.140e-12  2.989e-26 -2.989e-26
  ibs     -2.242e-26 -6.840e-17 -2.242e-26 -8.740e-17 -8.740e-17
  ibd     -6.840e-17 -5.112e-15 -6.840e-17 -8.740e-17 -8.740e-17
  vgs      0.000e+00 -3.920e-02  0.000e+00 -8.999e-01 -1.800e+00
  vds      3.920e-02  1.760e+00  3.920e-02  9.001e-01 -9.001e-01
  vbs      0.000e+00 -3.920e-02  0.000e+00 -8.999e-01 -1.800e+00
  vth      5.321e-01  5.380e-01  5.321e-01  7.313e-01  7.313e-01
  vdsat    4.016e-02  4.033e-02  4.016e-02  4.287e-02  4.287e-02
  vod     -5.321e-01 -5.772e-01 -5.321e-01 -1.631e+00 -2.531e+00
  beta     6.278e-03  6.279e-03  6.278e-03  6.148e-03  6.148e-03
  gam eff  9.853e-01  9.898e-01  9.853e-01  1.071e+00  1.071e+00
  gm       2.055e-10  1.589e-10  2.055e-10  9.061e-25  9.061e-25
  gds      7.541e-11  2.241e-12  7.541e-11  2.415e-26  2.415e-26
  gmb      6.993e-11  4.999e-11  6.993e-11  2.035e-25  2.035e-25
  cdtot    2.914e-15  2.177e-15  2.914e-15  2.177e-15  2.409e-15
  cgtot    2.381e-15  2.381e-15  2.381e-15  2.381e-15  2.381e-15
  cstot    2.955e-15  2.914e-15  2.955e-15  2.409e-15  2.177e-15
  cbtot    5.347e-15  4.569e-15  5.347e-15  4.064e-15  4.064e-15
  cgs      7.257e-16  7.257e-16  7.257e-16  7.257e-16  7.257e-16
  cgd      7.257e-16  7.257e-16  7.257e-16  7.257e-16  7.257e-16

          ***** job concluded
1****** HSPICE -- F-2011.09-SP1 32-BIT (Nov 18 2011) winnt ******
******
* # file name: /home/dianke/simulation/yc/hspices/schematic/netlist/

  ******  job statistics summary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HSPICE Threads Information  ******

  Command Line Threads Count :     1
  Available CPU Count        :     4
  Actual Threads Count       :     1

  ******  Circuit Statistics  ******
  # nodes       =      32 # elements   =      14
  # resistors   =       0 # capacitors =       0 # inductors   =       0
  # mutual_inds =       0 # vccs       =       0 # vcvs        =       0
  # cccs        =       0 # ccvs       =       0 # volt_srcs   =       3
  # curr_srcs   =       0 # diodes     =       0 # bjts        =       0
  # jfets       =       0 # mosfets    =      11 # U elements  =       0
  # T elements  =       0 # W elements =       0 # B elements  =       0
  # S elements  =       0 # P elements =       0 # va device   =       0
  # vector_srcs =       0

  ******  Runtime Statistics (seconds)  ******

  analysis           time    # points   tot. iter  conv.iter
  op point           0.27           1          19
  readin             1.25
  errchk             1.59
  setup              0.25
  output             0.00

           peak memory used         38.41 megabytes
           total cpu time            3.36 seconds
           total elapsed time        4.46 seconds
           job started at     10:52:22 04/30/2014
           job ended   at     10:52:26 04/30/2014

  lic: Release hspice token(s)

网友:
你的hspice 是有跑完的..
也沒有錯誤,
只是你的結果沒有被保存,
在.end 之前加入
.option probe post

网友:
楼上是正解,

网友(2014-09-18):
回复 楼主:

请问是如何导入的

网友(2022-08-16):
我猜你的整理网表的内容出错了 我是波形出来 但是功耗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