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4-04-30):
在CMOS中,如何分配NMOS 与PMOS的过驱动电压呢?

比如在以下的电流源负载的共源极放大器中,如何分配MP1,MN1的Vod。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楼主:
求解答啊!

网友:
桑森书上说一般0.2V

网友:
一般0.1~0.2V.

楼主:
回复 网友A:

   PMOS和NMOS是一样的吗?都是0.1-0.2V?   PMOS的迁移率较低,不应该设大一点吗?

    谢谢回答

网友:
一般0。1到0.2。。pmos和nmos设置一样可以的阿。改尺寸可以弥补迁移率。

网友:
比起von你应该先确定Id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那样想也可以估算而已,取成一样也行,根据电流公示,W/L会变大的。
这个图  呵呵  以前的实验

网友:
依照 output noise, gain, linearity, deivce matching, current consumption 要求不同而有不同. 如果都不要求, 那 Vod = 0.2V 是不錯的選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也是我们的实验!!前辈那个学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学校一般(四川) 但这个专业在学校实在是太烂  都自学或者参加培训

网友:
回复 网友B:
称不上前辈哈  都是学生,不存在

楼主(2015-07-25):
学习了,谢各位回复!!

网友:
记得有本书类似介绍Vod的,书上把Vod分成:一般反型,强反型,还有介于之间的。详细介绍了当反型在中间时的各种好处什么的,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