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写的mbist memory model,做mbist时,报Inconsistent models and instances问题

楼主(2014-04-30):
自己写的mbist memory model,用mentor的mbista做mbist,但报如下问题:
BIST Generation failed: Inconsistent models and instances

大神给看看,是我的memory model写的有问题吗?

是128X60的RAM,自己写的memory model如下:
model RAM128X60 (A, I, IA, DM, CK, CE, WE, SLP)
(
   bist_definition (
      address  IA (array = 6:0;);
      data_in  I (array =  59:0;);
      data_out A (array =  59:0;);
      write_enable WE low;
      chip_enable CE low;
      clock CK high;
      control DM (array =  59:0;) high;
      dont_touch SLP low input;
        tech = "55 nm SRAM";
        version = "MEMORY COMPILER 2006.01.00";
        message = "SRAM Without Redundancy";
        min_address = 0;
        max_address = 127;
        data_size = 60;
  read_write_port(
        read_cycle (
            change IA;   // new address changes
            wait;
            assert CE;
            wait;
            assert CK;
            wait;
            expect A move;   // get accessed addressed data out
         )
         write_cycle (
            change IA;   // new address changes
            wait;
            assert CK;
            wait;
            change I;    // get input data
            wait;
            assert WE;
            wait;
            assert CE;
            wait;        // all write cycle complete
        )
    )
  )
)

楼主:
问题已解决,自问自答吧:是add new controller和add memory model中,RAM数量设置不一致导致的问题。

网友(2017-10-10):
回复 网友A:

    楼主在吗,可以咨询下关于mbist的问题吗,困惑了好多天了。add exist controller 总是说没有实例。。。

网友(2017-11-12):
做前端设计,也学习学习测试

网友(2021-08-13):
兄弟,要我怎么感谢你好呢?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最后我是把 同样名字的 SRAM 改成10个不同名的,这种愚蠢的办法,搞过的,然后在改回来,今天看完你的帖子,直接COPY 9个 ADD 就完事了。

多谢你的提醒。。。。你是好人中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