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entaurus看能带图的问题

楼主(2014-04-30):
求救各位大神。。。麻烦问一下sentaurus软件可以看器件的能带图吗???? 感谢万分呐

网友:
当然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请教一下大神该怎么看呢???我没有在手册里看到有这样的内容呀。。。谢谢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你的输入文件里Plot部分加入conductionbandenergy & valencebandenergy, 在你的输出文件里打开所输出的*.tdr文件, 如果你用svisual打开的, 在tool里选cutline, 沿垂直器件结构的方向切出一条线来,然后在左侧的数据窗口里选中conductionbandenergy和valencebandenergy作为y轴数据, 然后最右侧有一个像能带图的图标,点那个就能画出能带图来.

不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十分感谢呀。。但是如果没有那个svisual软件的话用tecplot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试过, 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