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Hyperlynx 3D仿真问题

楼主(2014-04-30):
使用Hyperlynx对走线进行3D仿真,发现信号走在不同的内层(信号层两边都放置相同参考层和基材),居然仿真出的结果差异挺大,有人能帮忙解释吗?谢谢

我的叠层分配:平面 信号 平面 信号 平面 平面
信号分别走在第二层和第四层,理论分析,两层纯走线的插损应该不受参考平面以外的叠层影响,但结果却是有明显的差异,很是困惑。

网友:
顶起来,请高人指点

网友:
两个信号层离参考层的距离一样没?

网友(2014-07-09):
可以把你的设置参数拿给我看看,这样可以比较好说。另外给你推荐个群338483590,里面有一些仿真高手

网友(2014-09-23):
Do you check to your reference plane the same or not?
It may encounter by different via stub that cause different insertion l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