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cremental delta sigma ADC 为什么要求采样电容具有很小的电压敏感度

楼主(2014-04-30):
rt
在 janos markus的博士论文中,作者提到:The circuit is most sensitive to the input sampling capacitor

而且还说需要poly-poly 电容或者metal-metal 电容

但是并没有给出参考文献,哪位大大知道相关信息吗?

不胜感激

Higher-order Incremental Delta-Sigma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markus phd thesis).pdf (1.08 MB , 下载次数: 194 )

网友(2014-06-27):
mim and pip are good !

网友(2015-03-09):
incremental delta sigma ADC 为什么要求采样电容具有很小的电压敏感度

网友:
incremental 的输入在量化期间保持不变。若采样电容随电压变化,在电荷转移时,电荷转移不完全,跟电压差有关,会引入一个dc offset Vdc,这样就是使得量化后的值偏了Vdc。对于不同的输入信号,引入非线性,使得高频噪声搬移到带内,SNR降低。

网友(2017-11-16):
sigma delta adc唯一引起非线性的就是电容的电压系数,其它都还好,电容失配只引起增益误差。

网友(2019-07-16):
电容的非线性会导致转换曲线的非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