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单个mos管的截止频率怎么仿真?

楼主(2014-04-30):
求解,坐等,谢谢大侠

网友:
拉扎维书上习题2.13有讲的,特征频率定义为源和漏端交流接地时,器件的小信号电流增益下降为1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cadence怎么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共源NMOS,, 栅极输入直流V1+正弦波V2,D极和地之间接个直流电压V3,调节V1和V3令NMOS处于饱和区,仿真出ac曲线i(V1)/i(V3),当曲线的幅值等于1时候的频率就是截止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还有一个问题能不能扫描栅压,确定栅压,使mos管的截至频率为50G

网友:
管子的特征频率是由工艺决定的,这个改不了,特征频率决定了该工艺下电路最大的工作速度,这就是为什么工作频率越高就用越先进的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特征频率不是和过驱动电压有关吗

网友D:
特征频率是和过驱动电压有关的,ft=1.5*un*Von/(2*pi*L*L)
ft决定了speed.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怎么用cadence扫描特征频率和过驱动电压的曲线?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参量扫描?

网友(2017-05-02):
回复 网友A:

   一直搞不懂,原来书上就有,非常感谢~~~

网友E(2019-05-30):
还是这个从定义出发的直观好理解。EE214中那个看起来是直流扫描仿真,不太明白spectre图形界面下怎么看结果。

网友(2021-10-15):
引用 网友E:
还是这个从定义出发的直观好理解。EE214中那个看起来是直流扫描仿真,不太明白spectre图形界面下怎么看结果 ...

您好,您找到仿真电路图了么?

网友(2022-04-09):
引用 网友D:
特征频率是和过驱动电压有关的,ft=1.5*un*Von/(2*pi*L*L)
ft决定了speed.

公式简单明了反应了截止频率和哪些参数有关,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