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问为什么为什么单位增益带宽和跨导不满足Gm=2*pi*GBW关系

楼主(2014-04-30):
M1的跨导为165uS
单端输出增益为50dB。
负载电容为0.375fF.
为什么单位增益带宽只有29MHz。我使用了偏置电路和理想的共模反馈电路,所有的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负载电容太小了吧,这个值是管子的漏极电容吧。运放的主极点已经不在是输出端引入的极点了,所以不符合Gm/C=2*pi*GBW的关系,根据你提供的值,主极点为91.7K,输出端引入的极点221M。增加电容负载,让输出端引入的极点变成主极点就可以了,91.7K这个极点应该是M9、M10漏极产生的,但这个值也太小了吧,不应该的,这里应该是次极点,就算把输出极点降到这个以下,那加的负载电容至少要0.9pF。

网友A:
取负载电容为0.9pF,按照Gm/C=2*pi*GBW计算得到的GBW就是29M,你算一下M9漏极和M5源端引入的极点,其中一个成了主极点。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计算了一下,M9漏极和M5源端寄生电容只有0.056PF。我做交流仿真时,带了理想共模反馈,有没有可能是共模反馈的电容引起的。

网友:
你用的理想共模反馈,应该不会带来问题,寄生电容56fF不小了,你算一下这两处的极点,最好贴一个交流仿真的图,建议你共模反馈的输出接到VB1上,这样反馈效果应该更好一些。另外你的电流是多大,看一下各个管子的gm值

楼主:
十分感激我做交流仿真时,如果两端分开输入500mv时测得单端单位带宽是29M,如果两端输入各1v时,测得单端的单位带宽为48MHZ。这个GBW和输入有关系么?M0,M9,M10电流30uA,单端15uA。gm值分别为。M1-165us,m9-300us,m3-m8-150us.问一下 ,单端测得的GBW和双端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交流仿真输入端加直流共模电平和1V的交流信号,单端仿真增益是双端的一半,主极点不变,GBW自然加倍。

网友:
从交流仿真图看,相位裕度大概有85度,说明次极点大约10倍GBW,这个极点就是M9漏极处的极点,M5源极处极点很大,大约150us/56fF=2.68G。现在的电路没有问题,要想提高GBW,可以用相位裕度来折中,降低输出端负载,增加主极点。现在的相位裕度足够大,一般60-75°就差不多了,也就是说GBW可以增加到200M左右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耐心回答

网友:
新人弱弱的问一句楼主,cadence在哪里下的?可否给个链接什么的?

网友(2014-10-01):
回复 网友A:

   您好,看了您的回答收益颇丰。   另外想问下:
  1.在输入端加直流共模电压是否就是偏置电压呢?
  2. 一直搞不懂共模输入范围是什么意思? 在实际电路中代表什么呢?
  3.看到您根据楼主给出的数据:增益,输入跨导,带宽,怎么算出的主极点的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再加上一个问题。   您说“运放的主极点已经不在是输出端引入的极点了,所以不符合Gm/C=2*pi*GBW的关系”

所以您的意思是 这个公式满足的前提就是运放的主极点必须是输入点对地的电阻和电容引入的极点吗?想问下这个是为什么?
 谢谢您。

网友(2016-11-09):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确定输出端引入的极点是221M?

网友(2022-06-14):
引用 网友A:
取负载电容为0.9pF,按照Gm/C=2*pi*GBW计算得到的GBW就是29M,你算一下M9漏极和M5源端引入的极点,其中一个 ...

请问一下,信号主通路不经过M5,为什么M5源端极点也有可能成为主极点呢?或者说M5源端的节点会对传输函数的极点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