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 ads 64位除了最新的2014.01版还有别的版本吗?

楼主(2014-04-30):
如题,2014.01版本在REHL5 64bit上好像不能用。。。还有别的版本吗?谢谢!

网友:
那就拥RHEL6,我没问题的

楼主:
额。。。但是服务器是5...所有其他软件也是装在5下的,重装系统太麻烦了。。。

网友(2014-06-11):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是REHL 5也用不了,安装和破解都没问题,只是仿真的时候提示出错,报的错有两个:Error:process invocation failed:&{Momentum}:MomEngin --pvm --eng_licCxtFile=proj -O -LP --logFile=_ _objName --objSimDir=...... (仿真路径省略) --objSimTag=M140611110513 --pvm_simTag=M140611110513 --pvm_scTid=262154 -priority=Normal proj proj
Error:initial processing in the input/output directory failed,请问你也是同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