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管上金属线宽度

楼主(2014-05-01):
刚接触版图,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功率管上的金属线是叉指走线,那么最宽和最窄的线的比例是多少?
有人说最窄的是最宽的1/3~1/2,这个说法正确吗?
要基于什么原理或者考量来决定两条金属线的宽度?

期待您的解答,谢谢~

网友:
你说的看不明白,什么最宽和最窄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从一端看过去,接在source和drain端的金属线一条是越走越粗,一条是越走越细,是这样画的吧?我的问题就是在最边缘的位置,最粗的线和最细的线的宽度的比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梯形的布线?理论上梯形宽边和窄边的比例越大金属电阻越小,但是你要考虑窄边太窄的话电流能力够不够。

网友:
貌似比例不是很重要,只要你支路和总路电流能力够了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我觉得保证最窄的地方电流能力够就可以了

网友:
冒似按正常rule时,电流经常不够

网友:
更正一下,理论上,梯形布线金属电阻和窄边、宽边的比例没有关系。不要误导大家了,呵呵。

网友(2021-05-21):
功率管的走线要求均匀 按designrule给出的每层金属能走多大电流 整个通保证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