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各位FPGA大侠都用什么方法在PC端读写串口呢

楼主(2014-05-01):
我最近成功地在Xilinx ML605 开发板上写了一个UART verilog 模块。连接到PC的COM2口。
用串口助手SCommTest 来发送数据,然后再观察会送数据,结果正确。
但是,我需要用PC里的程序自动地向串口发送一堆数据,然后从串口收回计算结果,再由PC中的程序来分析出图。
我从网上东拼西凑写了一个matlab程序,对于收发读写,可以正确完成,但是速度竟然比SCommTest慢得多得多。。。不知道是自己写错了还是用错方法了,请大侠们给出个主意啊
一下就是我的matlab代码:

clear all;
close all;

s = serial('COM2'); %assigns the object s to serial port

set(s, 'InputBufferSize', 1024); %number of bytes in inout buffer
set(s, 'FlowControl', 'hardware');
set(s, 'BaudRate', 115200);
set(s, 'Parity', 'none');
set(s, 'DataBits', 8);
set(s, 'StopBit', 1);
set(s, 'Timeout',200);

disp(get(s,'Name'));
prop(1)=(get(s,'BaudRate'));
prop(2)=(get(s,'DataBits'));
prop(3)=(get(s, 'StopBit'));
prop(4)=(get(s, 'InputBufferSize'));

disp(['Port Setup Done!!',num2str(prop)]);

fopen(s);           %opens the serial port
t=1;
disp('Running');

%% Specify hex codes to be transmitted
txdata = ['E8'];  %;'E8';'C3';'00';'B2';'F9';'76'
%Convert to decimal format
txdata_dec = hex2dec(txdata);
%Write using the UINT8 data format
fwrite(s,txdata_dec,'uint8');
%Read back data in decimal format
rxdata_dec = fread(s);
% Convert data back to hexadecimal format
rxdata = dec2hex(rxdata_dec)
fclose(s)
delete(s)
clear s

网友:
我在用tc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高端啊:)
请问能提供一些简单例子,和操作吗?PC这边的数据处理怎么解决呢(感觉还是matlab或者C比较直观)

网友:
用secure CRT呗,挺好用的。

网友:
楼主的Verilog代码呢?

网友(2016-03-17):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TCL怎么用的呢?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