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仿和sta的关系

楼主(2014-05-01):
问问后仿和sta的关系,是否ata过了后仿就一定过呢?但是事实貌似不是这样,大神可以指点下嘛

网友:
STA过了,后防一定就过,是有一个前提的,是post sta的constraint是正确的没有遗漏的。没有漏掉的约束,或者是多余的false path/multicycle。

一句话:post-sim可以协助检查constraint的漏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A和后仿是什么关系?后仿是抽取了RC参数后的仿真
STA也分是否包括RC吧

网友:
STA只分析timing, 不管function的呀。

网友:
即便STA没问题,如果RTL风格不好,有X-Insertion,或者激励有X而RTL有X-Termination,那就可能后仿不过,即功能和前仿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