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layout上的两个NMOS接不同的substrate 电压

楼主(2014-05-01):
RT。怎么能够把井区分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跪谢!

网友:
其中一个坐在深阱里面

网友:
Nwell能做NMOS?求解。如果你用的单阱CMOS工艺,nmos的bulk连接是分不开的。哪怕你连某个非地信号,也是一个softconnect,这些信号连接到PCB上都是同一个GND。如果是双阱工艺的话可以用P阱隔开,这里的P阱是重掺杂的,而不是单阱工艺里面轻掺杂的P型衬底。

网友:
工艺有自隔离NMOS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谁说在nwell上做nmos了?人家说的是这个

悬浮PW(DNW)示意图.xls

网友:
用双井工艺就可以区分两个nmos的沉底了

网友:
工艺中带dnwell,这也算单井工艺吧?

一般情况下这个dnwell能有多深啊?比如0.18um的工艺。在后期磨片的时候,dnwell的墙能够把内外完全隔离开吗?

如果这个dnwell不够深的话,那么内外部分的P衬底不是还是会短路的吗?这样的话,还能起到隔离作用吗?

网友:
还有一种技术,就是非常昂贵,FDSOI技术,

网友:
不同电位的P-well间距大一点儿就行了,动手算一下间距即可

网友:
一般都会有一个gnd的识别layer来区别不同电位的gnd 比如gnd 和gnd_ana 这种就是block的时候区别,到chip的时候都是连在一起的。还有一种就是隔离的器件用deepnwell来区别不同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