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低功耗4路AD芯片的功能实现及ALT_LVDS的应用

楼主(2014-05-01):
低功耗4路AD芯片的功能实现及ALT_LVDS的应用

                                                         Author:施洋

LTC2173-14是一款低功率四路串行AD芯片,其对模拟信号采样输出的数据为串行数字信号,所以需要通过FPGA对其进行一次串并转换,理论上其支持采样频率最小5Mhz,最大为80Mhz,LTC2173-14I型温度适应范围为–40°C to 85°C。

其中图1-1为LTC2173-14的一种典型的应用,对四路信号同时进行模数转换,并分别将每路变为2路差分输出,且输出数据为串行数据,OUTA表示数据偶数位,OUTB表示数据奇数位(如串行数据表示为D4D3D2D1,则OUTA为D4D2,OUTB为D3D1),同时输出有一个共同的时钟和帧同步信号。

图 1-1

此芯片量化位数可以有12、14、16bits,有6种工作模式(如图1-2),我们选取其中第二种,即每路输入转换为2路输出 ,这两路输出对应着14bits的串行数据,串行数据时钟为7×fs(fs为AD采样时钟)。这种方式在对输出信号幅度影响最小的情况下,输出数据的速率最小。

图1-2

下图为输出对应的时序图。

图 1-3

其中ENC为AD输入的采样时钟,DCO为AD输出时钟,FR的时钟翻转处为对应着数据的帧头。

要想实现上面的功能还需要对 LTC2173-14 进行配置,下图为配置寄存器的外部接口。PAR/SER高电平时,芯片可通过并行配置;低电平时,芯片可通过串行配置,这里硬件上已将PAR/SER拉低,故采用串行配置方式,此芯片通过双向SPI数据交换来完成工作模式的选择。

图1-4

对具有SPI接口的AD芯片来讲,SCK、SDI是输入信号,SDO是输出信号。SCK用于主片和从片通信的同步。SDI用于将信息传输到AD,输入的信息包括指令、地址和数据,指令、地址和数据的变化在SCK的低电平期间进行,并由SCK信号的上升沿锁存。SDO 用于将信息从AD传出,传出的信息包括状态和数据,信息在SCK信号的下降沿移出。

如下图所示,当CS信号有效时,在SCK信号的同步下,1位的读写指令送入器件,接着送入7位地址,在读写指令和地址发出后,SCK继续发出时钟信号,此时数据由SCK控制从SDI写入AD或者通过SDO从AD读出,完成操作后将CS拉高。

图1-5中,SPI输入SDI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分别为5ns,片选CS的建立时间为5ns。SCK的频率在写模式下最大为25 Mhz,在读模式下最大为4 Mhz。通过读模式可以验证AD芯片中寄存器写入的数据是否正确,这里只用到写模式,理论上SPI控制AD的工作方式所花时间最少约为2us(3*16/25Mhz)=1.92),在此工程中配置SPI共用时75.35us。

图1-5

REGISTER ADDRESS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A0 00h 1 x x x x x x x

A1 01h 0 0 0 0 0 0 0 0

A2 02h 0 0 0 0 0 0 0 1

A3 03h

A4 04h

表1-1

以上表格是AD芯片的控制寄存器及对应的数据位。通过写入一次来完成配置,A0可以对AD芯片复位;A1控制输出数据格式,也能让接收机在待机状态下使AD停止采样来减小功耗;A2控制差分信号输出电流大小和输出模式等;A3、A4为测试寄存器,这里未用到。

由于LTC2173-14 的输出为差分信号,若AD采样时钟为62M,则其输出数据时钟高达434M , 所以在FPGA中对AD输出的串行数据进行并行化时选用alt_lvds IP核。

下面简单的说一下整个IP核的配置和例化使用。图1-6中选择LVDS receiver 以实现串行转并行,然后设置1个LVDS通道(channels);每个通道对应7个解串因子,即1并7串处理。

这里若把alt_lvds的通道设置为8能用一个核完成所有AD输出的串并转换,但这会引入一些噪声,所以选择1个通道,例化8次,可以避免引入过多的噪声。

最下面的Use External PLL如果勾选上,则这个IP核内的其他两个配置页面不可设置,时序频率方面的配置主要在外部的PLL时钟上下文章了;这里我们不选。

图 1-6

接下来在Frequency/PLL settings中,需要配置好LVDS串行数据传输速率(此处为434Mbps),而输入时钟速率通常为LVDS串行传输速率除以解串因子得到(434/7=62)。其他几个选项一般使用默认设置。

图 1-7

在图1-8中,选上“Register outputs”选项。其中“Use ‘pll_areset’ input port”对应的端口pll_areset为低电平复位。选中“Enable bitslip control”、“Use ‘rx_data_align_reset’ input port”, rx_data_align端口能进行字节重新对齐处理。其他可以默认设置。

图1-8

Alt_lvds在输入进来的串行数据进行并行化时,会出现字节不齐的情况,如果输入进来的串行数据是D7 D6 D5 D4 D3 D2 D1,通过IP核并行化的数据可能变为D5 D4 D3 D2 D1 D7’ D6’ ,此时给rx_data_align一个脉冲信号,数据就会右移一字节,脉冲宽度要求不小于一个采样时钟,以此来完成字节对齐。

但是在每次复位以后并行化的数据都会产生不同的字节差异情况,这是就需要对数据控制来产生一个固有的数据字节差,从而给rx_data_align固定数量的脉冲信号。

前面提到AD芯片输出会伴随产生一个帧同步信号,可以在此信号翻转沿时给alt_lvds一个复位,如图1-9所示,此时的并行化输出相对于输入pi_data_in_4a“0101101”有5个字节的固定差,此时只需输入rx_data_align五个脉冲值,输出就会右移5个字节来实现数据字对齐的目的。

图1-9

还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不能以AD输出的随路时钟作为alt_lvds的时钟,由于随路时钟不太稳定,且频率过高,会对处理过程造成不确定影响。

在调试过程中,由于Signal_tap中采样频率的限制,可以将采样时钟预先设为合适的值,调试成功后,再将频率改为我们所需要的频率大小。

图1-10

图1-11

最后,在管脚分配时,需要选择I/O Standard为LVDS,然后会自动参数另一个*(n)的配对差分管脚,如图1-10、图1-11所示。

图 1-12

图1-12中选取四路AD的第四路做时序分析,pi_frame_start信号翻转沿表示每组串行数据的帧头,pi_data_in_4a、pi_data_in_4b为输入串行数据,rx_out表示各个通道的7bits并行化输出,po_data_out_4是将rx_out重新组合后的14bits并行化输出。其中rx_out相对于串行数据有8—9个采样时钟的延时,重组后的并行数据相对于重组前有一个时钟延时。

图1-13

上图为46.52M单频信号通过62M采样后,4种不同的输入电路所对应的频谱和功率谱对比,这里出现频率折叠,采样后信号频率约为15.48M。硬件的4路不同输入,除了第1路未使用之外,从频谱和功率谱可以清晰的看到第4路的AD转换后引入的噪声最小。

下图为FPGA资源占用情况。

图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