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用过TSMC0.35标准工艺的吗?怎么没有ICT文件?(已解决!)

楼主(2014-05-01):
最近公司做项目,用的是TSMC(VIS0.35)0.35的标准单元库tcb773p,软件是encounter,最后做RC提取的时候发现整个库里没有ICT文件或者captable文件,无法做延时分析。这种情况有人碰见过吗,如何处理的? 麻烦指点下,谢谢?

网友:
以前的老库没有的,直接从lef 里面rc计算吧, timing不fast的话,无所谓

网友:
pr完后做pt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提取参数看能不能用starRC?

楼主:
嗯,好了,找厂家问了,第二天就给我传过来了,谢谢楼上的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