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edora 20安装quartus13.1不能联网

楼主(2014-05-01):
我在Fedora 20 上安装了quartus13.1,其他功能都可以使用,但是不能打开help,也不能联网。license setup网卡ID那里显示 0000000000。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网卡的访问问题?

楼主:
是软件自带的一个编译链接库文件版本不对的问题,替换为系统自带的库文件就好了。应该也可以通过添加路径的方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