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主!!!为什么 postCTS,hold: uncertainty = 0???????

楼主(2014-05-02):
为什么在置顶的FAQ中讲到 postCTS,hold: uncertainty = 0?难道POSTCTS后就不存在Unertainty的可能?????????这点有点不理解

网友:
postCTS的uncertainty不包含jitter,skew已知了,也不用包含在uncertainty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pst要设uncertainty啊,它就是jetter啊

网友:
40工艺,一般设置50ps

楼主:
回复 网友B:

   。13呢?

网友:
在hold的时候是不需要分析jitter的,因为是分析的min啊

网友:
.13 hold margin 设 150ps

网友:
回复 网友C:

jitter指的是前后两个时钟沿的间隔不是一个周期,不会对hold产生影响,因为hold只对一个时钟沿进行分析,所以hold的uncertainty不包含j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