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libre license破解问题

楼主(2014-05-02):
楼主刚刚安装calibre2011,并破解 license,但是每次启动貌似都需要输入诸如 clmli之类的代码。请问如何设置环境能自动运行license破解指令?

网友(2014-12-15):
请问你的破解用的什么?我好像是破解失败了

网友:
论坛里有教程,搜一搜就知道了。有一个在WINDOWS下生成的LISCENCE。。如果是楼主这个问题,在LINUX上加一个开机自动启动的命令就行了。回复 2# ak47ak

网友(2016-07-31):
回复 楼主:

   想问楼主是怎么破解的吗?我一直在找方法。求赐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