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代码,无法实现用按键控制变量值的增减,求助

楼主(2014-05-02):
我想用两个独立按键分别控制一个变量的增减:key_ctrl[1]控制duty_cycle增,每按一次duty_cycle加1,直到6;key_ctrl[0]控制duty_cycle减,每按一次
duty_cycle减1,直到0。

reg [2:0] duty_cycle = 3'b000; //初始化duty_cycle的值为0
always@(posedge key_ctrl[1] or posedge key_ctrl[0]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duty_cycle <= 3'b000;                //复位
         else
         begin
         if(key_ctrl[1])                             //如果key_ctrl[1]按下
            begin
                if(duty_cycle < 3'b110)           //且duty_cycle值小于6
                    duty_cycle <= duty_cycle + 3'b001; //则duty_cycle值加1
                else
                        duty_cycle <= duty_cycle;  //否则duty_cycle值不变
            end
    else
         if(key_ctrl[0])                           //如果key_ctrl[0]按下
            begin
                if(duty_cycle > 3'b000)         //且duty_cycle值大于0
                    duty_cycle <= duty_cycle - 3'b001; //则duty_cycle值减1
                else
                    duty_cycle <= duty_cycle;   //否则duty_cycle值不变
             end

    else
        duty_cycle <= duty_cycle;
    end
end

编译可以通过,但是下载到板子上并没有实现我想要的功能,duty_cycle的值只能减小,不能增大,如果将代码中的控制duty_cycle增与减换换位置,现象刚好相反,即duty_cycle的值只能增大,而不能减小。故推测是第一个if块没起作用,想不明白,请求大大们指教

网友:
always@(posedge key_ctrl[1] or posedge key_ctrl[0] or negedge rst_n)
这句代码在ISE中是编译不过的,
触发器只有一个时钟端只支持一个边沿时钟触发。

再按键按下的过程,信号会有毛刺或者反弹,不建议将信号直接接触发器时钟。
自己通过采集输入去判断按键是否出现上升沿,再去控计数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按键我已经做过消陡处理。如果此方不通,那该如何实现对一个变量进行加减控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2L已经说的比较明白了。lz可以搜索下边沿检测/电平检测方法?

网友:
可以用类似如下方法:

always @(posedge clk of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key_ctrl0_f <= 0;
    key_ctrl1_f <= 0;
  end
  else begin
    key_ctrl0_f <= key_ctrl[0];
    key_ctrl1_f <= key_ctrl[1];
  end
end
assign key_ctrl0_pulse = key_ctrl0 & ~key_ctrl0_f;
assign key_ctrl1_pulse = key_ctrl1 & ~key_ctrl1_f;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duty_cycle <= 0;
  end
  else begin
     case({key_ctrl1_pulse, key_ctrl0_pulse})
     2'b10: duty_cycle <= duty_cycle - 1;
     2'b01: duty_cycle <= duty_cycle + 1;
     default: duty_cycle <= duty_cycle;
     endcase
  end
end

以上为设计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代码的问题是always@(posedge key_ctrl[1] or posedge key_ctrl[0] or negedge rst_n)语句综合不过,
后面是对你代码处理方式的建议,像4楼说的,你去搜边沿/电平检测方法就知道了。

网友:
always 后面的上升沿河下降沿只写时钟和复位,尽量不要写其它的。因为一般都是基于时钟变化的,是时钟触发的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