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create_mw_library 遇到个很蛋疼的问题!(关于top library和current library)

楼主(2014-05-02):
在我为库设置 reference file 的时候,明明只选了一个路径,一个reference,为什么会执行别的路径别的reference呢?!还以warning的形式提示出来。

如图所示:

这个 top library 是什么呢 ?和我当前建的library又有什么关系?
求各位路过的大虾们解决。

网友:
你在create_mw_lib的时候指定ref库试试,还有就是你的ICC启动文件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