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个人电脑虚拟机中运行cadence,快捷键不管用,怎么解决?求助

楼主(2014-05-03):
如题,求助

网友:
copy一个文件, .cdsinit
少了它快捷键就没法用~

网友:
楼上正解。。.cdsinit
文件。。。要是有的话添加这些快捷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cadence的帮助,.cdsinit要拷到合适的目录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说一下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具体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看看cadence的帮助,上面讲的很清楚

网友:
先将/home/.../tools/dfII/samples目录中的local文件夹cp到/home/.../tools/dfII目录即上一层目录中,而后cd进入local中,把文件cdsinit 改为 .cdsinit ,具体命令位cp cdsinit .cdsinit

网友:
甚至还可以定义一个类似 bindkey.il 的文件,设置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