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hold的问题,为什么总是优化不到比较好的timing

楼主(2014-05-03):
edi修hold time,明明density只有85,但是hold就是再也无法修上去了,怎么解决啊?是我EDI里面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你看一下你的脚本里面是否有设置max density 0•85 的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edi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默认设置啊

网友:
85%只是平均的,有可能有hold的地方远远超过85%,你要看没修完hold的地方是没有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