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entaurus做LED模拟的,想都不要想了

楼主(2014-05-03):
折腾了很久的LED模拟, 每次仿真都出错, 今天收到sentaurus官方邮件:

"We currently do not support LED applications because of deficiences with the software that remain unresolved at this time. Because of this we have also removed all previous LED application notes and examples from solvnet and cannot provide any sepcific support in this application area at this time. We apologize for any inconvenience"

大家推荐一个能用的吧, 不要说silvaco了, silvaco里材料模型大部分参数都不能自定义.

网友:
難怪都找不到相關的example,樓主可以貼整個回覆看看嗎?
感謝

网友:
要在QW裡面設置網格可以用noffset3D 引擎,不能用nmesh。不過如果樓主所言屬實,那確實就不用再浪費時間在sentaurus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楼主仿真LED哪方面性能那?silvaco应该是可以的吧,看到过一些例子啊,我也再做LED,一起交流啊,QQ:41641190

楼主:
回复 网友A:

Noffset3D分网格也没用. 根本不是量子阱分网格的问题. 官方回复当然属实. 我都问过两次了, 每次都是同样答复.

网友:
这是那个版本?

网友(2019-01-03):
原来不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