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dc_shell进入后,如何将运行的log保存下来,大神请进~~

楼主(2014-05-03):
如题~~~~~~~大神请指导~

网友:
|& tee  dc_shell.log            ?

网友:
设置完target_library后,就可以指定一个文件夹将运行的log保存下来,例如放在/home/learnsure/dc/log这个文件夹里可以这样:

set  sh_command_log_file   "/home/learnsure/dc/log/dc_commang.log"   (这是你所有执行过的命令的log)
set  sh_output_log_file      "/home/learnsure/dc/log/dc_output.log"    (这是执行命令过程中产生的warning和error的log)

网友(2015-11-12):
启动dc的时候直接带log命令启动,
eg:
linux> dc_shell | tee dc_log

那么dc_shell 运行运行的所有命令都会保存在本目录下的dc_log 文件中

网友(2017-05-04):
回复 楼主:

    多谢楼主,楼主威武

网友(2017-07-02):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