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 delta 调制器的不同频率的SNR

楼主(2014-05-03):
求助!看到有论文说一些商用的sigma delta ADC虽然是24bit,实际只是在5HZ是24bit,那么如果这个ADC的最大信号带宽是2K,过采样率为256时,那么它的信噪比会随着输入信号频率不同而有变化吗?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输入频率越低 snr越小吧 我现在做的modulator就有这样的问题 带宽200k,输入30k的时候snr 只有50多 输入197ksnr80多,可能和谐波有关系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谐波在带内,30K的3次和5次谐波都在带内,而197K的谐波都不在带内,所以计算的SNR大……,还有如果是做出了modulator的片子做的测试还好说,如果只是放真的话,就要注意频谱泄漏的问题,要应用一下相关采样,还有窗函数的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解决了 发现时dac的问题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