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批量复制脚本怎么写?

楼主(2014-05-03):
我有一个数字库,现在想把每个cell的symbol复制一份,命名为spectre,请问该如何用skill语言实现啊?翻了很多教程,貌似没有讲这个的?

网友:
使用perl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做法是指将symbol这个文件夹copy一份,另存为spectre。这样确实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一个symbol里面的pin copy 到另外一个symbol里面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