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sram上面走线问题,能设置的我都设置了

楼主(2014-05-04):
各位,我已经在sram上面设置了route guide 和route blockage,使sram上面不让走金属,可是现在还是有线从sram上面走,有什么方法解决吗?我看过congestion,有的地方确实很大,但是有的地方没有,但是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
另外sram的模型是我同事通过astro产生的

网友:
sram上可以走线,如果不让走你需要留足够的走线空间
如果设置了还走,是因为你预留的走线空间不够
sram上走线一般不会有影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