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c error:constante too big

楼主(2014-05-04):
大家好,我在SC里面要用到一个很大的常数定义为sc_biguint<258> t = 0x3_ffff_ffff_ffff_ffff_ffff_ffff_ffff_ffff_ffff_ffff_ffff_ffff_ffff_ffff_ffff_ffff
编译的时候总是出现
error C2177: constant too big
请问下改怎么解决啊

网友:
我试验了一下,基本是你的常量值太长了,超出64bit之后,SC不认。
改成以下格式以后可以运行:

      sc_biguint<258> t;
      t.range(257,256) = 0x3;
      t.range(255,192) = 0xffffffffffffffff;
      t.range(191,128) = 0xffffffffffffffff;
      t.range(127,64)  = 0xffffffffffffffff;
      t.range(63,  0)  = 0xfffffffffffff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