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ld不满足

楼主(2014-05-04):
哪位大神帮忙看看,小弟先谢过了!
综合布局布线后,quartus没提示时序不满足,用modelsim仿真的频率也低于Fmax,但是后仿出现错误,如下

Error: D:/modeltech_6.6b/altera/altera_primitives.v(287): $hold( posedge clk &&& reset:1099898665 ps, ena:1099898687 ps, 244 ps );
#    Time: 1099898687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filter_tb/inst_filter/\inst_sinc1|data_ch1_dly_9_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贴全,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网友:
你的testbench里面的timescale怎么设定的,最好 1ns/1ps,然后clock不能太低,要高于clock的约束时钟,hold不满足有可能是因为clock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综合后的文件和testbench中我都用1ns / 1ps,但是不是这个问题,我把时钟频率降了降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hold与时钟频率没关系吧

网友:
问题先描述清楚啊

网友:
hold跟频率没有关系

网友:
hold跟频率没有关系,下个数据来的太快了,走慢点

网友:
可能为异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