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SMC 0.35um cmos工艺中的pnp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集电极可以不接地吗?

楼主(2014-05-04):
TSMC 0.35um cmos工艺中的pnp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集电极可以不接地吗?

楼主:
啦啦啦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纵向的,如果是n阱工艺的话,只能做寄生的pnp管,并且衬底作为集电极,衬底是接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N阱工艺不能做横向pnp吗?

网友:
没有埋层就不行。

网友:
一般N阱COMS工艺是p型衬底 衬底默认接GND! 若要接其他电位需要增加埋层,具体要看工艺有些工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