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今天收到了beaglebone black,这几天好好研究一下怎样用

楼主(2014-05-04):
今天收到了beaglebone black,这几天好好研究一下怎样用

楼主:
刚刚在CSDN上看到了一篇博客,看完后很快可以入门开始了,现在转载如下:http://blog.csdn.net/jamselaot/article/details/17080011

二、启动与终端
    购置的板子,附送的USB转串口线,是非常有用的。连接usb串口的GND、RXD、TXD,对应到 BBB板上J1的1脚、5脚、4脚。打开串口终端,设置速率115200。 然后连接上BBB板上的供电兼多接口线缆--就是那条USB-otg线。很有成就感吧,串口终端就会出来引导的过程了。 启动过程中,BBB会启动若干的设备连接到电脑上,按要求安装驱动程序即可。 启动完成后也会出现一个移动盘,其中有需要安装的驱动程序,非常方便。
系统启动完成后,可以用root登陆,默认密码为空。 这样就可以进入字符界面操作了。 比如看看网络接口,# ifconfig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90:59:AF:65:F4:76
          UP BROADCAST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
          Interrupt:56

lo        Link encapocal Loopback
          inet addr:127.0.0.1  Mask:255.0.0.0
          inet6 addr: ::1/128 Scope:Host
          UP LOOPBACK RUNNING  MTU:65536  Metric:1
          RX packets:354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354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21912 (21.3 KiB)  TX bytes:21912 (21.3 KiB)

usb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AA:E2:B4:0C:28:FD
          inet addr:192.168.7.2  Bcast:192.168.7.3  Mask:255.255.255.252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42402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35212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3008175 (2.8 MiB)  TX bytes:18764279 (17.8 MiB)

三、网络与ssh终端

通过串口终端我们可以看到启动的过程,也能做一些交互操作,比如我们看到了网络接口的状况。其中的usb0已经在随板的系统中配置好了,有一个固定的IP地址 192.168.7.2 。

    在主机这边,应该也安装好了跟BB-Black相关的驱动程序,其中就有一个网络设备 Linux USB Ethernet/RNDIS Gadget。为了和BB-Black连接方便,可以把主机的这个网卡也配置一个固定的IP地址 192.168.7.1
    这里使用一个非常小巧的终端软件 PuTTY 作为BB-Black的ssh 终端,为了登陆方便,可以做一些简单配置比如

配置地址,名称等,要记得保存。

    启动PuTTY后,就可以登入 BB-Black的ssh终端界面。
四、让BB-Black通过usb0上网

既然我们已经用usb0作为主机和BB-Black之间的网络通道了,再进一步,就可以让BB-Black通过usb0共享主机的互联网连接,使BB-Black有外网的连接。

    先配置主机连接外网的网卡,此处是 无线网络连接2,让它可以用来被其他网卡共享上网,这里需要共享网络连接的是本地连接2 就是BB-Block的usb网络接口。

注意配置 本地连接2 的网络地址:

再配置BB-B
lack的路由和DNS等,可以在PuTTY中,登陆ssh终端,输入指令:

[plain] view plaincopy

  • root@beaglebone:~#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7.1

然后查看路由设置
[plain] view plaincopy

  • root@beaglebone:~# route
  • Kernel IP routing table
  • Destination     Gateway         Genmask         Flags Metric Ref    Use Iface
  • default         192.168.7.1     0.0.0.0         UG    0      0        0 usb0
  • 192.168.7.0     *               255.255.255.252 U     0      0        0 usb0

还需要配置域名解析,编辑文件  /etc/resolv.conf
[plain] view plaincopy

  • root@beaglebone:~# nano /etc/resolv.conf

增加几条nameserver的记录,并保存修改。比如
[plain] view plaincopy

  • nameserver 127.0.0.1
  • nameserver 8.8.8.8
  • nameserver 192.168.1.1

测试一下,结果如下:
[plain] view plaincopy

  • >root@beaglebone:~# ping bbs.csdn.net
  • PING bbs.csdn.net (117.79.157.198) 56(84) bytes of data.
  • 64 bytes from 117.79.157.198: icmp_req=1 ttl=48 time=16.9 ms
  • 64 bytes from 117.79.157.198: icmp_req=2 ttl=48 time=9.00 ms
  • ^C64 bytes from 117.79.157.198: icmp_req=3 ttl=48 time=8.51 ms

这样,BB-Black就可以通过usb0这个网卡,共享主机的外网连接上网了。 可以执行升级等操作了。

五、vnc图形终端

虽然 BB-Black带有一个Micro-HDMI接口,不过那么名片不到的一个小板,连接到一个20来寸的显示器上,还是有些不协调。索性我们使用图形界面远程登陆,实现BB-Black的图形显示。这样的话,仍然是使用那条连接到USB-OTG上面的多接口USB线缆,就可以实现一线通的目的。功能完备又十分经济,和BeagleBone 开发板的设计套路也是非常吻合的。

在BBB上安装VNC server 很简单
[plain] view plaincopy

  • opkg update
  • opkg install x11vnc

(在烧写了最新版的eMMC映像后,发现已经用不着自己在BB-Black上面升级添加 vnc-server了。---我是不是记错了,有可能啊)
在PuTTY的ssh终端中,启动X11vnc-server,格式如下:

[plain] view plaincopy

  • x11vnc -bg -o %HOME/.x11vnc.log.%VNCDISPLAY -auth /var/run/gdm/auth-for-gdm*/database -display :0  -forever

window主机可以使用免费的  vnc-viewer。非常简单。

连接后就可以接入BB-Black的图形界面了,请看

再看

到此为止,我们就可以利用一条 USB连接线,通过BB-Black的USB-OTG接口,使用这个优秀的开发板提供的多个逻辑接口,在主机和开发板之间建立了丰富的联系。为BB-Black开发板配齐了网络连接、远程图形终端、虚拟键盘鼠标等设备。

网友(2015-09-14):
你好,在putty里面编辑文件root@beaglebone:~# nano /etc/resolv.conf,添加记录nameserver 127.0.0.1nameserver 8.8.8.8nameserver 192.168.1.1之后,如何退出呢

网友(2016-09-06):
命运的十大玄机

我命由我也由天!且看命运有十大玄机。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

一命

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这里的“命”指的就是先天之命。芸芸众生,各司其命,从文还是从武?做脑力工作还是体力工作?搞经济发达还是抓政治资源?自己当老板还是给别人打工?……惟有顺乎自己的天命去行动,才能顺水推舟,获得不错的结果。

顺命,首选要知命,弄懂八字命盘的原理,知晓天干地支,阴阳五行所随载的信息。

每个人的先天造化不尽相同,时间和空间决定了人的命理,时间转变,空间转换,天体运转。再加上磁场引力,光线射线。温度湿度等因素的变化,人的生理状况和命理走势就会有潜移默化的改变。地球上不同的地区,不同时间出生的人们,其性格,命是不尽相同的。更不要说遗传基因,民族特别等细微的差别。即使是相差几分钟出生的双胞胎,其性格命运也是不同的,天赋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性格特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承受能力。

二运

先天的命,后天是运。俗话说“命好不如运好”,好是强调“运”的重要性。人的天命已定,惟一能好好把握的便是自己的“运”。

什么是运?如果比作是车的话,运就是路;如果把命比较是舟的话,运就是水。

按照周易命理学的说法,不同的命在后天交运的情况下各不相同,所谓“十年一大运,五年一小运”。了解人生运势有助于我们等待机缘。旺运时积极奋进,衰运时退避三舍。

时代作为我们生存的大环境,它的不断更新也是天意。同样的命在不同的时代会有着不同的运。我们要根据时代来左右自己的运程。或进或退。

归根结底,对于后天之运,“顺水者昌,逆之者亡”。

三风水

地吉苗旺,宅吉人旺。俗话说“地灵人杰”,一方好水土,养育一方好人才。个人生存的环境,影响其一生的健康与发展。

在黄帝建城时,就有“察其阴阳,观其向背”的说法。风水学主张“明堂平旷,万象森罗;众水朝归,诸山聚会,草盛木繁,水深土厚”。纵观中因历史,领袖或富豪多生于依山面水,藏风聚气,风景秀丽之地。得以禀赋天地之灵气。近水者多智慧,靠山者多道义。苏南多文才,江北多政要,客观地说,风水对人的影响确实很大。

家居风水的地理位置,房屋的形状结构,通风采光,家居摆设,装饰颜色等因素,都与个人的运势息息相关,古人讲“三元九运”,二十年吉凶方位变化一次,六十年风水轮流转,是为一人大周期。住宅的好坏,直接影响一个家庭的运势发展,这也是古人的研究风水学的主要原因。

四积阴德

想必中国人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句话表达的是一种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善恶法则。“因果”,“报应”等概念都是来源于佛教,它和传统士夫所提倡的“慎独”品质不谋而合。

用功德换取回报是天经地义的,不可违背的事。天与不受,反受其谴。对社会的贡献叫功德;多做贡献,多做好事叫积德;暗中做好事而不图回报叫积阴德。如果你的本职工作正面作用大,功劳大,你做的好事多,相应的回报就 越大,命运会因此越来越好。

五读书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古人把读书看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许多人一生都以读书为乐事。古时侯读"四书”,“五经”,读《道德经》,《南华经》,读《法华经》,《金刚经》,皆是读书。到了今天,读近现在名著,也是读书。

青年时读科学,可以为将来打好基础;中年时读儒家,领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老年时读道家,希望延年益寿;晚年时读佛,现世的繁华已无意义,明确灵魂去往何方。

于自己,于他人,于社会,“读经都是件有意义的事。

六名

姓名是生命的代号,隐含着许多信息密码。中国自古就有“不怕生错儿,就怕起错名”、“赐子千金,不如赐子一名”的说法。好名字,对一个人的婚姻、事业、健康有促进作用,起名不当则会对个人的命运起阻碍作用。

别看名字只是简单的两三个字,其中的学问却很大。好名字要与生辰八字中的阴阳五行相协调,这样可以弥补八字的先天不足,生财旺运。起名字不应该与生肖相冲。

七相

骨骼定一生之荣枯,气色看行年之运势。体态丰满、红光满面、目光炯炯、吐词清晰、声如洪钟,此为易得人缘的好相;印堂发黑、两目无神、语无伦次、东倒西歪、尖嘴猴腮,此为讨人嫌的霉相。

相学博大精深,包括面相、手相、身相、动相、心相、衣相等。

相由心生,有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就有什么样的面相、手相。提高修养、调整心态、升华思想,都能改变一个人的相貌 。

作风正派,是君子相;嘴歪眼斜之相必然心术不正;断掌之人,头脑简单;指缝空隙大,是散财之兆。察言观色,可识人相背后的人心。伪君子、真小人最怕相面高手。

人的伪装能力再强,也躲不过相术的科学判断。

八敬神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中透露出古人对于天、地怀有一颗敬畏之心。后来各种宗教的发展中,又产生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神。我们所说的“敬神”是强调人要对自然有一颗敬畏之心。一旦失去了这种敬畏,我们就会在茫茫人世间不知所为,无所依归。

九交贵人

“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人际交往的层次,直接决定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和素质高低。有道德,有知识,有经济实力和管理能力者、贵人也、勤交;酒内朋友、狐朋狗友者、少交;为非作歹者,不交。

现实生活中,不是很多人都可以交到自己的“贵人”,这是为什么呢?“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交贵人是要看缘分的。

人与人之间,由于各自命局不同,会有相生和相克的关系存在。认清谁是自己的贵人,当然是更为重要的事。

十养生

健康是生命之本,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身心健康是影响个人能力的前提,只有思维平衡、头脑冷静,才能产生正确的计划与行为。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第一步,养生即是修身的基础,身心健康才有快乐和福分。

按传统的五行命理,"五脏"心肝脾胃肾,对应着“五行”金木水火土,每个器官的好坏,病理根源是五行生克的结果。熟知个人命理,就能做好器官的护理。如金命之人应该做好肺总保健,缺木之人要注意肝脏的调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