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5-04):
请各位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
COMS的电路仿真?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对啊,电路有没有问题,输出没有波形啊?

网友:
直流偏执点有没有问题呢 ,不是很明白

网友:
你怎么把pmos接在nmos的下面?不是pmos接在VDD端么
左边的nmos的bulk 怎么接VD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