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极点问题(LDO)

楼主(2014-05-04):
hi all:       仿LDO的稳定的时候,用笔算和实际的仿真结果有很大的差别,在主极点处笔算出的极点达到了几十兆,而仿真的结果显示只有几十K,请教各位大神,如图所示的主极点应该如何计算?
       追加问题:DC仿真的结果与拉扎维书上的公式差别大吗?

主极点计算

主极点计算

楼主:
欢迎各位讨论,谢谢各位大神咯

网友:
你笔算的公式呢?怎么算出的是几十M。给出过程才好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 kxjxxfei :

      谢谢你!笔算公式是:W1=1/[(rON||rOP)*(Cc+Cpar)],Cc为10多p法,而Cpar只有1点几p法,计算的主极点的频率达到了50多兆,而仿真的结果只要40多K。
     就这样。
singerhaha

网友:
你RON//ROP是多少?假设RON//ROP=200K C=10p  p1=1/(200k*20p*6.28)<<1M  不知道你是怎么计算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 kxjxxfei:
       但是我的ron||rop只有不到10K啊,

网友:
如果是10k gm假设100u  第二级增益才是1?    我怀疑你这个10K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奇怪,事实上,dc仿真时候应该如何看该处的到地的电阻?求指教啊

网友:
results->print->DC op points

网友:
Cpar  这个应该包含cgs 以及 cgd x Av(功率管那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