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VCS后仿真

楼主(2014-05-04):
请教各位大神,小弟现在正在学VCS仿真,现在已经基本知道如何进行RTL级仿真,但是如何使用VCS进行后仿真呢?还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要有sdf文件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知道需要SDF文件,但是请问有了这个SDF文件之后如何操作呢?我查资料看到需要把这个“initial $sdf_annotate("dut.sdf", tb_top.dut); ”加到tb里面,这个DUT是什么文件呢?还有只要加上这个反标的系统函数就可以了吗?还需要别的操作吗

网友:
请问Synopsys仿真和Modelsim仿真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是不是一定要在linux下用

楼主:
哪位大神能给帮忙说下啊  跪求啊  真是到处找资料也找不到 实在是没办法了 希望懂的人能给帮下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如,你的sdf文件名字为aaa.sdf,你需要测试的顶层为aaa.v,在你的测试顶层里例化名为U_aaa,则你反标时写$sdf_annotate("aaa.sdf", tb_top.U_aaa); 此处注意sdf文件路径

网友:
现在回复得审查了????

网友:
比如你的sdf文件名字为aaa.sdf,你的设计顶层在测试顶层了的例化名为U_aaa,则你反标sdf时语句如下
$sdf_annotate(aaa.sdf,test_top.U_aaa);此处应注意sdf文件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答,除了加上这个SDF文件反标之后,在编译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将被测试的.v文件换成DC综合出来的网表.v文件,还有供应商提供的那个库在后仿真的时候如何使用呢?谢了

网友:
恩,是要把被测试文件换成逻辑综合之后的网表。供应商提供的那个库在你做逻辑综合的时候用到了,将你的rtl代码都映射成了库里的逻辑单元,包括你的sdf里面的延时信息,也都是由库里的信息得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供应商是不是会提供一个.v的库,这个库是不是需要在tb中包含进去,我昨天试了试没有包含这个库,编译的时候提示好多模块都没定义(比如一些门),还有那个fileio.c和fileio.o以及那个.tab文件是干嘛用的?您了解吗?谢谢 SR(A5WN871`R){7E7~}5U43.jpg

网友:
恩,是会提供一个.v的库文件,在编译仿真的时候需要加进去的。至于您说的fileio.c之类的我也不清楚,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这么热心的回答,以后有问题希望还可以请教

网友(2015-11-14):
Synopsys VCS后仿真

网友(2019-10-10):
前仿真是在window下进行的!!直接使用v文件进行了dc综合!!下了解一下后仿真是怎么弄的!!初学者求助啊

网友:
VCS supports RTL-level verification,吃你的design(Verilog code),testbench(.v or .sv)就可以了。
VCS supports GATE-level verification,吃你synthesis后的netlist,SDFfile,scantest or clocktree inser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gate-level的,吃sdf和synthesis后的netlist以及scantest or clocktree insertion

网友(2021-03-18):
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