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用过CHRT35的大神,vpnp在lvs时不识别怎么办?

楼主(2014-05-04):
原理图中只有一个三极管vpnp,在版图中只调用一个叫做vpnp5*5的fixed layout,没有任何连线等等,用calibre做lvs,简单到这种程度都过不了,提示错误:nothing inlayout。这也就意味着lvs时,版图中的fixed layout根本就没有识别为三极管。查看了PDK文档,并把vpnp5*5逐层解剖对照,没有发现问题,layout中有LVS_BJT的标示层,画法也与PDK文档一致。symbol来自于一个叫做vpnp的cell,如第一个图这里面没有layout,而layout来自于一个叫做vpnp5*5的cell(category里面称之为fixed layout),里面只有layout,版图如第二个图所示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问题的根源,因为如果是应该报unmatched吧  但是我报的是nothing in layout。
请问用过这个工艺的大神,问题是出在版图上缺少一些东西没画上去,还是出现在LVS文件的某些设置上面??应该怎么修改呢??
没道理工艺库给的一个标准单元却不识别吧。
因为根本没有进行LVS,所以并没有report生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Layout 没问题的话,那就是Lvs rule文件的问题(设置问题或是文件用错了!,看看有没有VPNP器件定义)

网友:
可能有缺 圖層 看一下 lvs rule 是 怎樣寫的

网友:
我和楼主碰到过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用的SMIC工艺,后来发现是SMIC里LVSrule有问题,在定义并联VPNP时的C端定义问题导致器件不认。建议你看下Calibre里面的extract report,可能会有帮助,补充一下,不管什么情况,report都会产生,START RVE下试试。

网友(2015-02-06):
我是重新生成了一下LVS文件就好了,具体什么问题至今不清楚!

网友(2015-07-03):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LVS怎么重新生成?

网友(2015-09-02):
回复 网友A:

   怎样重新生成LVS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样重新生成LVS

网友(2015-12-05):
回复 楼主:

  楼主LVS不识别PNP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呢?我也遇到同一个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LVS的rule文件设置的有问题   仔细阅读bipolar那一段  把相应的开关打开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啊,我之前已经解决了三极管不识别的问题,也是修改一个选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PIP电容报错,missing instance,我想是不是文件定义pip和PDK不一样,pip电容怎么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35这个model有问题,这个PIP cap问题   最终我也没有解决  用的MOS cap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啊

网友:
你可以看看tooling文件,里面有每个器件包含的层次。如果层次确定没问题,那么看看lvs rule里面的那个器件是否被注释掉或者有option。其实工艺厂那边给的PDK和LVS的器件类型不一定对应的,合作商有需求的话才会把那个器件添加进去,我以前就碰到这个情况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个问题,你后仿真能提取寄生电阻吗?我这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看过抽取文件是如何定义电容的了,定义好像是不太对。我也不能根据调取的电容模型,修改电容定义的。改用MOS电容勉强也可以

网友(2016-01-04):
请后面不要歪楼了,楼主的这个情况是cadence本身的bug,下次各位再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看看,其实就是layout attach的库掉了,重新attach一下后者重新启动一下就好了。
请大家,在碰到问题的时候了,先别急着发挥想象,先按部就班,哪里出问题点哪里。这里面nothing in
layout,那就先找出layout的日志文件,再请其他软件证明layout本身有没有错。
等这些都解决不了再开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