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Ansoftlink 集成cadence 不能用!

楼主(2014-05-04):
各位大侠,花了一天按  http://www.doc88.com/p-186331479498.html  文章中方法集成到cadence
中, 最后失败。ansoftlink,siwave本身运行正常。安装完成后cadence中菜单中也出来 ansoft\launch ansoftlinks ... 的选项。
可是当点击launch ansoftlinks 时系统提示error: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runAnsLinks。  无法转换及弹出ansoftlink软件。点击launch siwiwave时类似,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runSIWaves。

我看新设置菜单文件allegro.men中为:
MENUITEM "Launch AnsoftLinks...", "skill runAnsLinks()"
MENUITEM "Launch SIwave...", "skill runSIWave()"

感觉是软件找不到对应的skill文件:runAnsLinks() 引起。

请高人相助,谢谢先!

网友(2014-06-15):
俺也是这个问题啊,楼主有没有搞定啊

网友:
重装搞定

网友:
但是我现在不能完全导入元件,底层的默认成分立元件了,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非常着急,有没有高手给解决一下啊。

网友(2014-10-05):
安装时的权限问题造成的吧

网友(2015-03-04):
回复 楼主:

我今天重装 allegro 也遇到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是:在 allegro 命令行 输入命令:skill loadContext("c:/.../anslinks.cxt")
其中c:/....../anslinks.cxt 就是  anslinks.cxt 文件或者  anslink165.cxt之类文件路径。

网友:
按楼上说的做了,还是不行

网友:
按楼上说的可以了,但是出现如下图片所示问题,急求解答,是否有人遇到过?

网友:
安装权限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2016-07-27):
搞定了吗

网友:
按楼上输入还是不行,会不会跟siwave版本有关啊

网友:
也是不行啊,怎么回事?有没有人知道的

网友(2016-10-16):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搞了一天都没有搞定,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或写下安装方法

网友(2017-02-15):
插件Integrate  没有啊 这个怎么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