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 的黑色背景如何变为白色(往论文里面贴的)

楼主(2014-05-04):
RT。主要是写论文想贴原理图。黑色背景不好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不过貌似可以用 sandwork  实现

网友:
截图-->打开“画图”-->粘贴-->反色-->另存为。。。

网友:
打印成ps文件,将文件设定成黑白色

网友:
回复 楼主:

wavescan 中的graph-ed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确实是个实用的办法,但是不晓得cadence有没有自带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波形图的反色吧,这个方法我知道,现在是想让原理图反色。不过还是谢谢回复!

网友:
File -> Export Image...
不过最好还是用visio画吧。虽然麻烦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把原理图打印成文件, Design-plot-submit

网友:
回复 楼主:

   candence可以改设置,但是示波器截图就改不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找不到呢?我用的是6.1.0.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IC5141, IC610应该也有类似的功能,你再找找

网友(2015-05-08):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神怎么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用cadence,具体操作不熟。

网友:
截图后反色

楼主(2015-07-25):
学习了!!谢各位回复!

网友(2015-10-12):
回复 网友B:

   亲,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什么的,我摸索了好久,保存的.ps文件,在ps2pdf时出错了,现在不知道错在哪了

网友(2016-03-07):
反色不好。也没一个说的明白的。

网友(2017-03-06):
原理图部分比较麻烦吧,截图用画图反色?正规的都用visio画。
出的仿真波形graph可以在Frame-color schemes中改颜色

网友D(2024-03-02):
点击options->user preferences,然后就可以修改,记得关掉原理图界面,重新启动,不过直接换成白色之后,器件的颜色很不清楚,可能需要重新修改器件的颜色

网友(2025-01-16):
引用 网友D:
点击options->user preferences,然后就可以修改,记得关掉原理图界面,重新启动,不过直接换成白色之后, ...

请问那如果我只想改一下波形的显示呢?

网友:
在file--Window Properties--Backg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