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rom时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4-05-04):
源码如下,实现FIR滤波,采用DA算法,将表存在单口ROM里。实质内容很简单,给ROM输入一个地址,然后输出相应数据,就是仿真时,单口ROM的输出相对于地址的输入存在两个时钟的延时,为什么会有两个时钟延迟,正常的不都是只有一个时钟延迟吗???具体在仿真图的蓝色方框内,table_in,table_out,是顶层模块的变量,与此对应的ROM的变量是address和q。

网友:
rom_fir模块是你自己写的,还是IP核?

网友:
查看生成IP时的这一项:

网友:
同意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