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IP FFT的物理意义

楼主(2014-05-05):
用ALTERA 的IP 核对Y=10000sin(100*pi*t+30)+20000做FFT,
结果是X[0]的实部是10000,虚部是0;X[1]的实部是63066,虚部是65151,其他都为0
我想问这是什么意思呢,怎么由FFT的结果得到Y的各谐波有效值?不胜感激!!!

楼主:
补充:source_exp为39(-7)

楼主:
没有回答,自己弄明白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X[1]的实部和虚部都应该是有符号型的就是-2470,385
由于source_exp为-7,所以将X[1]的实部和虚部乘以2^7即为FFT算出的X[1]的实部和虚部,
再乘以2/N即为最终的实部和虚部:-9880,1540

网友:
你的输入是直流量
y=20000
和标准正弦波
y=10000sin(100*pi*t+30)
的叠加,所以FFT只会得到直流(X[0]的实部),和基波(X[1])成分。你的输入是没有谐波的,所以其它X[n]都为0。
你用其它数据序列试一试,例如:Y=20000 + 10000sin(100*pi*t+30) + 500sin(333*pi*t) - 500sin(555*pi*t);
也就是输入波形有多次谐波只是幅值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