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多边形的顶点个数最多能是多少,是画多边形的限制,还是DRC验证的限制?

楼主(2014-05-05):
(无正文)

网友:
在画版图的时候多边形的时候一般是有DRC文件限制的,
而DRC的要求来自于Foundry的工艺能力。当你的版图文件送到mask厂的时候,所有图形都会被分解成小面积的规则图形。当画你的多边形无法被精确分解的时候,只有近似去覆盖了。所以,如果你的画的图形只是个logo或者标识,得到的结果只是不那么清楚。如果你的图形需要非常明确的边界,并且具有功能性,那么就有危险了。

这张图片上的顶点应该不会比你画的少。

楼主:
我画了一个5000多个顶点的多边形,做DRC没有报错,但是心里发虚啊。求救。

网友:
首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多边形?
如果只是单纯的图形,比如logo,完全没关系。

但是如果是连线。。。哥们你这就奇葩一点了把。

网友(2019-07-25):
引用 楼主:
我画了一个5000多个顶点的多边形,做DRC没有报错,但是心里发虚啊。求救。

请问你的多边形是怎么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