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么通过一个振幅是[0,VDD]的振荡器得到一个振幅小点很小的震荡波形?

楼主(2014-05-05):
环形振荡器,现在振幅是[0,20V],想得到一个[0,100mv]的震荡。

网友:
输出接一个电源为100mv左右的反相器,或者输出经过电阻分压

网友:
把它通过一个PMOS的cml电路,设置其摆幅

网友:
2楼方法比较简单。

网友:
回复 楼主:

弱问:电源是100mV的反相器该如何工作?

网友:
还是电阻分压吧
反相器不知道怎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