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反馈环路仿真问题

楼主(2014-05-05):
共模反馈环路仿真时,差模部分做闭环处理还是开环处理? 差模部分闭环 使得共模反馈环路的增益和带宽很低,但是差模部分开环的话 共模反馈环路的增益和带环就高了,那样才是合理正确的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我只做过仿真 而且是不用加工的纯仿真课程设计 可能要求有些不一样
我做的时候 共模反馈是在开环情况下的

网友:
用iprobe来仿真,iprobe = 1, 共模仿真,iprobe = -1, 差模仿真

网友:
差模部分开环,输入端直接接输入的共模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iprobe没有用过,能否详细些,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做Hspice仿真的毕设,您能帮帮我么?

楼主:
   在闭环中某一处断开,加入理想库中的iprobe器件,仿真这之中加入stb仿真,设置参数,选择加入的iprobe就可以了,

网友(2016-04-28):
学习了!丝丁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