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原理图编辑界面如何设置只显示器件的instance name,其它的都不显示

楼主(2014-05-05):
cadence原理图编辑界面如何设置只显示器件的instance name,其它的都不显示

网友:
那要把W,L都隐去,可能要在CDF里面改,也要花点时间,除非很有必要,否则还是不要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ADE下Results Annotate  set

网友(2015-03-27):
icfb-tools-CDF-edit-browse-symbol-paramdisplaymode 选成none,即可。

网友(2021-03-10):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Schematic Editor->View->Hide Instance Lab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