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cyclone v 编译ddr2 IP 报错

楼主(2014-05-05):
Error (114016): Out of memory in module quartus_fit.exe (2050 megabytes used)

网友:
貌似你的机器只有2G的内存够软件用了。所以内存耗光了。可以试试增加虚拟内存,不行的话,加内存条吧。

网友:
系统是32位的吧
c5需要换成64位的系统进行编译

网友:
回复 网友A:
    32位的windows中单个程序调用的内存大于2g就有此错误

网上有个解决的方法  不过用了以后对系统其他方面有影响

所以最佳方法是换64位系统

网友(2014-11-24):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