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综合之后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4-05-05):
有几个IC设计流程的疑问请教一下各位大侠:(1)在进行IC设计的时候,前仿跟工艺库无关吧,只是用来进行功能的验证仿真,软件仿真正确后,再进行FPGA的验证。但是FPGA本身的制造工艺与要设计的芯片毕竟不同,因此,FPGA验证的主要目的何在?在FPGA之后(DC之前),还需要做哪些仿真验证呢?
(2)DC的时候是根据工艺库进行综合,综合之后还需不需要进行一下仿真,需要的话,是利用什么工具?还是直接就布局布线,然后后仿?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1.FPGA实现的是原型验证,也就是说在芯片出来之前就将其应用到你的芯片应用环境中,主要验证功能。当然如果芯片很简单,原型验证也可以避免。
2.dc之后没有必要进行功能验证,只要你保证综合之前的RTL验证已经OK,在综合以后只要进行形式验证就可以了,使formality工具。
3.PR之后的设计需要进行形式验证,也需要进行时序验证。工具可以使用VCS进行功能时序验证,使用PT单纯进行时序检查。

网友:
不一定吧,PR之后,工艺的具体时延等等参数都有了,这个时候的仿真才更接近真实芯片的运行情况。

网友:
(1)毕竟仿真能施加的激励都是人写的,是芯片实际环境的建模、缩影,所以跟实际芯片环境可能会有一定差距。上FPGA调试的话,就可以真正在实际环境中验证芯片功能了。
(2)从综合开始,有各种工具来检验、保证后续步骤生成的东西,和你的RTL在功能上是等价的。如果从综合开始的步骤走得足够规范、工具用得足够到位的话,综合以后就不用再进行功能验证。简言之,RTL阶段努力下功夫保证功能正确,从综合开始,努力下功夫让工具确保生成的东西和你的RTL功能等价,那么生成的东西功能也肯定是正确的,不用再进行功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