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的问题

楼主(2014-05-05):
请问各位大侠,有关工艺库中的“Gradation”的描述如“gold”、“paper”。具体表示什么含义?

网友:
代表该IP的可靠性等级,各家的定义不同,具体得问IP提供商。
例如,gold代表该IP经过流片验证,并且已经量产,每月大于xx pcs wafer。
silver代表已经有客户MPW流片。paper代表只经过仿真验证,无实际流片。。。。。。

楼主:
   哦,明白的,多谢解答!